维修ACER1916W显示器一例

楼主(2010-07-30):
故障现象是:有水平水纹,上下跑.拆机一看才知道是滤波电容鼓包了.换了4个电容.好了.收费80.感觉挺顺利的

网友:
楼主你得请客,这么容易就赚得80RMB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网友:
80不算多 我们一般要120

网友:
大家一般维修液晶显示器,包修多长时间了

网友:
一般三个月

网友:
楼主真实快速维修的,,,

网友:
修个显示视都可以保三个月,你不怕返修啊

网友:
我一般换灯管与驱动板包3月,一般修理包一个月。

网友:
80收少了点,都是保修3个月  没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把为什么这4个电容鼓包了,造成这样的故障原因说出来。
然后再说收了80块。
然后再说爽还是不爽!

如果客户要是当你面说贵了,你直接跟他说,电容1块钱一个卖给你,烙铁吸锡器租给你5块10分钟。 电费按时间算,要是时间不长的话,就不收了。

如果客户同意,你还可以在边上进行技术指导,比如说要注意正负极什么的,引脚上锡要均匀,焊点漂亮不漂亮就不管了,但不能短路。
技术指导要收费的,用坏了东西要赔的。

说完这些,你就知道结果了,呵呵!
最简单的,换个保险丝,还要告诉客户是多少伏几安的,东西可不收钱,技术指导要收费。
要不然律师吃西北风吧,说远了,呵呵!

网友:
正式維客 你說的這種情況 在台灣絕對不會發生的
客人只要你修好它就好了 不會話這麼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