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V2030加焊完南桥不过内存

楼主(2010-07-30):
前两天收一台富士通V2030的机器,来时不认光驱。后换光驱发现时认时不认,以为南桥脱焊,于是直接加焊南桥,焊完以后问题来了,加电再测试,不过内存了,测量各路电压,都很正常,南桥周边的小元件也查也,没有脱焊或脱落的。怀疑南桥可能做坏了,于是又换了一个,现在故障还是不过内存,现在没办法了,发帖向各位请教。(北桥为VN800,南桥为VT8237R)。

网友:
你用手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无铅的,我觉得压没大用,直接加焊的北桥,其实是没有办法了才又加焊的北桥,不顶用,还那样。

网友:
此问题我得补充一点,本机器原来是能充电的,电池还能用一个小时左右。焊完南桥后电池也充不了电了

网友:
南桥会引起不认内存  蛮多机器跑38都是南起问题

网友:
问题扩大了,不充电?EC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扩大了南桥会引起不认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