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脑865GV(R1.0)BIOS!!!

楼主(2010-07-30):
一块科脑的主板。故障是三个PCI插槽不能用。插测试卡可一跑代码。说明有供电。插上假负载。有3.3V。上了个PCI网卡上去。进系统认不到。一点反映都没有。插上网线上去。网卡灯能亮。加焊了下南桥。效果一样。从装了系统。效果一样。PCI网卡换了三个插槽了还是一样。想要刷一下BIOS试试看。但是这个牌BIOS很难找。希望大家有的发给我下。I/O是W83627G-AW 时钟是W83194BG-603。。或者说看看会是那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集成网卡  先把集成网卡拆掉  再就是看一下测试卡上面的12V  5V  3V  复位  时钟灯有没有正常
都正常还是不能用  那么就要打PCI数据线的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集成网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卡能正常跑码一般PCI总线是没有问题的  找不到相同的BIOS  就找公板的   865GV的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卡能正常跑马。就是找不到BIOS啊。你有没有。可以给个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没事。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