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盘打不开

楼主(2010-07-30):
本人有块硬盘,只有D盘打不开,其他的盘都能打开,想要东西,软件扫太慢,请高手指点下,怎么用WINHEX解决。

网友:
打不开,有没有提示什么错误?winhex打开的时候选择物理磁盘。不然也会报错。再就是看一下是不是坏到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加密了,用资源管理器,系统可能把d盘当成其他文件了

网友:
重装系统,你再试试。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中病毒有时也会打不开磁盘

网友:
用winhex应该可以打开,再不行diskgenius 也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0-09-06):
提示什么I/O设备错误。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D盘有重要数据但是打不开,双击提示让格式化,您有办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