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机THIKPAD E30进水了

楼主(2010-07-30):
这个机子比较新,板号DAOPS1MB8C0 ,集成CPU和灵动的差不多!
CPU供电芯片边上进水比较多,高端门场管烧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是RT8152,没见过这个芯片,它的17#外接一个电阻黑了,线也断了,我估计是它坏了,阻值很大,但是不知道应该是多大,也找不到它的PDF,想找这个图纸就更难了!哪位有呀帮一下忙,先谢谢了!

网友:
丢人,没人管呀!大家帮忙指点子呀!

网友:
没图纸只能摸索着修了。

网友:
这等于没说呀!来点有用的

网友:
找一个差不多的机型图纸。。。看看上面相似电阻多大你就接多大,保准错不了。

网友:
心细点没有图也可以修好

网友:
主要 是这个机子太新了,找不到差不多的图,RT8152D的CPU供电芯片从来没见过,哪个机子上用呀!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呀,广达PS1的图哪位有呀!

网友:
看来这个图纸我是找不到了,先定个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得多花点时间。。

网友:
这图纸好难找,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
烧的严重吗,但愿夹层没有问题

网友:
进水不严重,只是CPU供电高端门场管和CPU供电芯片RT8152D的一个引脚外边的电阻黑了,其它没事,应该是没有断线!现在就是CPU没供电,RT8152的供电我测的都有,资料没有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的还没有修好呢,一点头绪都没有,准备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