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505投影重影

楼主(2010-07-30):
请问投影机高手,我的一台晨星CX505才用了300小时,出现重影,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cx505重影,排除vga线,视频线的问题后,看看菜单是否重影,如果不重,那问题简单到极点,问题在信号输入处理部分,解决起来通常不超过5分钟。如果菜单也重影,那恭喜你,十有八九液晶片搞定了。

网友:
谢谢,菜单也重影,如何处理,图像不偏色,字体有重影

网友:
三楼不是说了吗?液晶片有问题或者液晶片移位了,重新对正就可以啦

网友:
正常使用,没有移动过,没有碰撞过的,液晶片不会自己松动的。液晶片一样会像crt管一样老化,打开方格测试软件,看看是那一块液晶片引起的原因,然后再擦一下液晶片的接头软排线,再开机试一下,看看你的运气好不好,运气好的能解决,如果不行,再来下一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法:1,换液晶片,2,手动调整,用方格测试软件,一个一个测试三块液晶片,看看三个颜色方格是否完整,如果完整,将移位的液晶片的几个钉子松开,不用全部松开,打开白色方格测试软件,慢慢调整位置,让他三条线尽量重合。再用502贴紧。3,提高液晶片的供电,(有非常大的风险,而且要对电路非常熟悉才能去弄,有几组供电,随便弄错一个保证冒烟)。将移位的那一个液晶片的供电和另外两路断开,单独供电,想办法将供电提到17v左右,再不行,再提高一点点,不要超过19v,否则容易烧。如果情况不是太严重的,能用一段时间,具体能用多久看液晶片了。做完以上几个方面都不行,只有更换一条路了。没有非常深维修功力的最好不要自己动,找别人帮忙修吧,自己不要吓搞,必竟是一个技术活。免得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网友:
今天终于修好了  换了块液晶板 绿枪  可调了以天时间OK啦  这里谢谢  广州硬盘  师傅   以后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