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PS1MB8C0 这个图谁有呀

楼主(2010-07-30):
联想E30的图,DAOPS1MB8C0 进水了,现在急需图纸,哪位有呀,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张先生麻烦你帮忙找一下呗,我看也只有你能找到了

网友:
  thinkpad e30的 还没有过保吧 这种图 可遇不可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谢谢版主!不过这个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INTER,你的图是AMD,我的板号是DAOPS1MB8C0,最主要的是我需要CPU供电芯片也不一样!能不能再帮我找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如果只需要CPU供电芯片的定义,可以参考下其它图纸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RT8152D

网友:
RT8152D只找到如下信息和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引脚图

產品規格 Single-Phase PWM Controller for CPU Core Power Supply
產品特性 ‧Single Phase PWM Controller with Integrated MOSFET Driver.
‧Low-Gain Compensator with CCRCOT Topology (Constant Current Ripple Constant On Time)
‧7-bit DAC
‧0.8% DAC Accuracy
‧1.5% or 11.5mV System Accuracy
‧Fixed VBOOT (For CPU Core Only)
‧Differential Remote Voltage Sensing
‧G-NAVP Topology (Green-Native AVP)
‧ Programmable Output Transition Slew Rate Control
‧System Thermal Compensated AVP
‧Ringing Free Mode at Light Load Condition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IMVP6.5 Compatible Power Management States
‧ Power Good
‧Clock Enable Output (For CPU Core Only)
‧Thermal Throttling
‧Current Monitor Output
‧Switching Frequency Up to 1MHz
‧OVP, UVP, OCP, OTP, UVLO, NVP
‧32-Lead WQFN Package
‧RoHS Compliant and Halogen Free
產品應用 ‧IMVP6.5 CPU / Render Core Voltage Regulator
‧AVP Step-Down Converter
‧Notebook / Desktop Computer / Servers
文字介紹 The RT8152D is a single phase PWM controller with integrated MOSFET drivers. Moreover, it is compliant with Intel IMVP6.5 Voltage Regulator Specification to fulfill its mobile CPU core and Render core voltage regulator requirements.
The RT8152D adopts G-NAVP (Green-Native AVP), which is a Richtek's proprietary topology derived from finite DC gain compensator constant on-time mode, making it an easy-setting PWM controller meeting all Intel AVP (Active Voltage Positioning) mobile CPU/Render requirements.
The output voltage of the RT8152D is set by 7-bit VID code. The built-in high accuracy DAC converts the VID code ranging from 0V to 1.5V with 12.5mV per step. The system accuracy of the controller can reach 1.5%. The part supports VID on-the-fly and mode change on-the-fly functions that are fully compliant with IMVP6.5 specification. It operates in single phase and diode emulation modes. It can reach up to 90%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mod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oading conditions.
The droop load-line can be easily programmed by setting the DC gain of the error amplifier. With proper compensation, the load transient can achieve optimized AVP performance. This chip controls soft-start and output transition slew rate via a capacitor. It supports both DCR and sense-resistor current sensing. The RT8152D provides power good and thermal throttling output signals for IMVP6.5 Render core specification, and additional clock enabling for CPU core specification. It also features complete fault protection functions including over voltage, under voltage, negative voltage, over current and thermal shutdown. The RT8152D is available in WQFN-32L 5x5 small foot print package.

网友:
我也找到这个了,实在是看不清楚,不过估计你也费了不少劲才帮我找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