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带回来的hp pavilion dv9700

楼主(2010-07-30):
昨天做的系统xp 声卡 网卡 显卡都没问题一一解决,客户回家下了个360打补丁,打完补丁就没声了,第二天又过来让我再给重做一次,我按照昨天的做法有做了一边,但是 怎么也看不到声卡设备,(uaa补丁也打了),网卡一直是叹号,也上不去网了(昨天网卡驱动能装上,正常上网) ,网卡始终上不去,
   有同样问题 或解决过这样的问题的高手帮帮忙,告诉我下是哪的问题,我怀疑是南桥有病,因为他的本子非常热。请大家给我点意见。

网友:
换 个系统装下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吧!!!

网友:
它标配是vasta   无论我装 xp(各种版本) window7还是同样效果,我准备装下vasta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那板子是声卡 难装      网卡是你系统没带上的   换个就好了

网友(2011-04-15):
今天也是遇到过一例,也是美国带回来的,不显,加焊了显卡,能显示了,装上了以后上不去网,有发送无接收,正在换系统试。

网友:
如果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网卡驱动有探号的话 还是驱动的问题 建议你下个驱动精灵更新下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然后去美国的HP网站下载驱动,如果还不好,那就怪了,不要怕麻烦

网友:
又是HP  HP的有几款声卡就是不太好搞  老大这款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吧,惠普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很恶心!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别用360打补丁

网友:
其实HP的机子最好不是装个WIN7好了.装XP声卡驱动超难打 最好在装GHOST驱动的时候
把声卡的钩去掉

网友:
没有碰到过啊 ,帮不上

网友:
刷BIOS吧,低板本的,可以装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