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3V的黑屏故障

楼主(2010-07-30):
收到三台三星的913V,故障都是加电屏闪一下黑屏,指示灯反复亮灭的情况,有一台在指示灯亮灭的时候高压包有啪啪声,换灯管试也这样,这是什么故障,MCU坏了吗?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电容是不是有爆的啊

网友:
问题应该在电源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指示灯反复亮灭   要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把高压板 的供电断开如果不闪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测高压板上的推动管的没坏。断开后还是闪那就是电源板坏测开关管跟PWM芯片 。

网友:
试了下应该是电源板上的问题.可现在就是我把每个点加焊一下,加电开机都好,断电放个几分钟再上电,又不行了,再加焊又能亮,断电放一下又不行,头都大了

网友:
三台都是指示灯亮灭无画,都断开高压了还试不出哪里坏.查了两台,是高压板MOS管坏了,换了就好了,还有一台(就是上面时好时坏的那台)测MOS管都是好的,就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