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主板鼠标口的问题。

楼主(2010-07-30):
型号:945P7AE-KS2H ,进系统PS/2鼠标口不行,接USB口鼠标,运行正常,不过设备管理器端口和软驱出现感叹号~   请问是不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正确设置CMOS参数,用安装版的方式安装一次操作系统。

网友:
系统安装过好几个了。换了另外一片无问题同型号的板,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无感叹号。

网友:
高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真头痛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 然后在进CMOS设置恢复默认值 还是一样的话 就换I/O

网友:
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换哪个IO

网友:
如果BIOS,系统,PS2供电,时钟,数据电压及对地阻值都正常的话,那你就的换IO,再不行就得换南桥了。

网友:
这个 很可能就是I/O问题。直接换了再说吧。

网友:
驱动没装好!!!建议到官方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换 I/O试试

网友:
有感叹号的都是由SIO控制,先换了它再说阿,还不行查它的供电是不是低,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IO或者桥的问题大,你查一下IO脚位上的KBDATA和KBCLK及MDATA和MCLK

网友:
看下PS2 时钟 数据线有吗啊  看下是什么IO 有没有连到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