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核心供电,内存供电也不正常(先修哪个?)

楼主(2010-07-30):
   一块技嘉主板,上假负载触发,测量无Vcore核心供电,同时测量车内存1.8V供电也只有1.3V(偏低)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PG引脚无输出)。
    修板修得比较困惑了,像上面这种情况,究竟是先修出Vcore核心供电呢?还是先修内存供电?修主板供电不正常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样的?(感觉供电都有关联,VCore有时候不正常可能与内存供电有关系,而内存供电不正常是否也和Vcore供电不正常有关呢?)
    还有比如775针脚CPU的VCCVID开启电压有的是由南北桥总线供电的场效应管提供的。这样检修无Vcore势必也要考虑到这个供电的情况,怎么总感觉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维修供电先查谁?后查谁?
    糊涂了,高手讲讲。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当然是先修内存,在修CPU核心供电

网友:
按时序是内存供电先

网友:
如果Vcore核心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都有问题的话,先从哪个修?为什么?
我平时的理解都是CPU先开始工作,访问内存然后显卡,一直都以为先修Vcore。

网友:
要分清AMD和INTEL的上电时序,不过多数都是内存先的

网友:
先查内存的供电呀,,,,,,,,

网友:
INTEL   上电时序  内存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CPU供电
AMD   上电时序   内存供电 ——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肯定是先内存在CPU了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如果没有其它故障,cpu供电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1.8vDUAL會轉出來一個 VTTCPU電壓 所以應該先修1.8VDUAL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出来了CPU的一般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
  大部分板供电的产生顺序是  内存  桥    总线  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后修核心电压,

网友:
当然先修CPU核心供电了

网友:
有时候内存供电不正常还会导致全板电压不对呢

网友:
先修内存,再修VCORE.

网友:
上电时序:1.内存 2.北桥。3.南桥。4.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