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改板求助

楼主(2010-07-30):
   今天接到一款LG19的机子。确定为驱动板坏。

   按照惯例直接5V 地  和开关  接好。 可是问题来了。。接好了  灯管不亮,确定灯管是好的。。在此之前。我用点屏工具点了2个小时的机子。准备着手改板了。就遇到这个问题。郁闷呢?下面是两个图  希望朋友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怎么接 才能让开关控制灯管呢? 我用摄子一端接5V和高压开关 灯管可以亮。

网友:
你是不是接错开关了?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开关是通用版上自带的!我没急着改开关呢。

网友:
控制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开关没接对

网友:
电源高压那面的开关信号没接好

网友:
测量下有开关 信号有没

网友:
用驱动板的开关试一下!

网友:
要搞清楚驱动板的引脚定义,应该是接错线了

网友:
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应该有标记的,

网友:
早上来看到这么多热情的兄弟,帮我想办法。心里挺感动。
电源板上NO标记。通用板上一个B标记。。不会接错的。开关有5V电压。指示灯亮黄灯。
以前一直这么改,不知道今天怎么不行。难道LG还要接什么线吗?

网友:
信号那多 ADIM 和BDIM 还有一个N.C 希望朋友帮忙解决。

这个控制信号 真难弄啊。。

网友:
看的不明白,高压板用的是12V供电,你5V什么意思?控制信号(ON/OFF)是驱动板发出的,高压板接受的。你找一下。还有,你是驱动板坏了,换个驱动板就OK了,通用驱动板只要12V供电,另外把ON/OFF接上,有时要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adj直接接在5v上  on就接在驱动的开关上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朋友。驱动板是好的。一直点着呢,着手改的时候。控制不对。通用驱板只要5V供电,一个接地。还有一个接控制BKL。  在一些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是这样接。{现在这样接不对,控制不了高压启动。}这块LG一体板。接ON这个信号开关没用。板旁边还标有N。C -ADIM-BIDM  不明白。这块板控制到底该怎么样接》

网友:
  通过这种方法确定了。这块板是好的。只是信号线没接对。同时也不知道怎么接。

请教师傅们。

网友:
   此机已修复成功了。大家不要跟贴了。。  其实还是控制线的问题。。  只要把ON和BDMIN这两个连在一起接到驱动板BKL线上。就可以了。  借此希望遇到此问题。注意下。

网友:
像LZ这样反馈最终结果的是个好同志。

网友:
是它的高压板设计上的问题,(LG的机器当屏幕工作在黑屏的是时候,它的背光是不工作的,黑的时候让屏幕更黑,不会像有的机器,黑的时候泛白)用其他的驱动板,控制信号(ON/OFF)不管你接几V电压,高压板都不亮,是必须把控制信号(ON/OFF)‘BDMIN都连在一起,高压板才会工作。当用他的原版时只要ON/OFF大有1.3V就会亮了。ON/OFF=2.3V

网友:
所以LG19 22的被称为最完美液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