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请问TPS51120是一插电就有产生3V5V吗 ,
那两个使能信号 从何而来呢 实在看不懂了
那KBC_3D3V_AUX 是从何而来呢
信号

网友:
从何而来。搜一下。一般EC管。也有硬件控制一个。EC管另一个的。

网友:
把全图发出来看看。有的电源IC集成LDO模块,插上电还需要公共点分压一个电压作为LDO_EN开启信号,才会产生LDO3和LDO5

网友:
EC发出的,在图纸里搜索一下就知道那里过来的

网友:
大多都是EC发出来的 当然也要看是PWM还是LDO了

网友:
应该有MOS管控制的吧。有可能是EC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