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33t-a主板,触发瞬间保护的维修。

楼主(2010-07-30):
前几天有一个收二手件的,上我这收旧主板,我跟他说手头有没有看着顺眼点的板子,我拿板子和他换,后来他拿来三块,我给他四块板子,其中有一块就是这块精英p33t-a的板子,今天没事,开修这块板。
裸板插上电源,触发瞬间保护,把四PIN接头拔下,可以触发。看来是CPU供电单元有短路现象,用万用表量供电单元的mos管,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没办法,找了块板子,找到rt8802和bd-ab两个芯片,换后触发依然瞬间保护。看来还是mos管有问题,我用可调电源调到10V左右,板子上所有附属设备均拿掉,直接把可调电源的正极和负极对应插入四pin接头12V和接地口中,发现电流一下子上到3.42,12V被拉低到3.9V,用手摸了下mos管,有些发热的都拿下,这回再测试,发现电流没问题了,将mos管能换的都换掉,开机触发不再保护,一切正常。
注:刚开始犯了错误,以为用表测mos管都没有问题,走了一段弯路。

网友A:
还是我老实。 我一般就一个一个的取MOS管。
取完了 还是保护的话。就取电源IC  呵呵

网友(2015-11-03):
用表测量MOS管要取下放电再进行才对,一般CPU MOS管击穿的话,12V工作电流会高于标准值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老实。 我一般就一个一个的取MOS管。
取完了 还是保护的话。就取电源IC  呵呵

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烧鸡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烧鸡不行吗???

只要板层没有短路都可以进行烧机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MOS管一组上管坏了,你不插4PIN12V应该就不会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MOS管一组上管坏了,你不插4PIN12V应该就不会断电

不插4PIN 12V主板是不会瞬间断电的,这里3.42A也就是12V短路保护工作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