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高手详解此图!ASUS M2A-MX 多谢!

楼主(2010-07-30):
烦请高手详解此图  ,此图为板子的点位图,箭头处详解,在下不胜恩感激!

网友:
这个图太小了,不好看,你弄一个大一点的,这样看起来要好一点

网友:
最好配合相关电路图,,分析电路是要分析电路图的,不是分析点位图

网友:
楼主你给的图太小了 根本看不到时什么提示啊

网友:
12V  经过电阻后送到场管的G极控制场管的导通由5V给后面的电压供电, 5V  DULL是一个双路供电 待机时由5VSB给后面电路供电,开机后由+5V 给后面的电路供电 ,上面就是开面后+5V经过场管后给后面的电路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L  这个电压肯定是在开机后才有的  因为待机情况下板上只有5VSB  3VSB  没有12VSB   这个开机也没有的话  那么查一下那个排阻有没有坏了  另一端12有没有 没有的话应该是板上断线  如果另一边有  那么可能是那里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先拆掉那个电容  拆掉电容还不行 就查12VL还和那里连 一个一个拆过去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这个G S极只有0.34V,S与D极电压是4,09V ,这个板子是串电的,最后,换掉那个RN就可以了,所以不理解!又查了此MOS管为N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搞明白了!我换RN换大了!哈哈!谢谢你!

网友:
涵兄!我有一个疑问需要你给指点迷津!在我的主题帖中,烦请给讲解一下!回复 涵山 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