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手给个提示关于ACER 4315的机器

楼主(2010-07-30):
有一片ACER 4315的板子,北桥是960  南桥是HBM 的,现在情况是:
       有待机(待机为:0。03)。按开关按键能加电,电流到1。12左右后掉电,紧接着有从新加电。电流又到1。12左右。后掉电。换过南桥和EC,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现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请教各位高手。是否修过此类故障。给个提示。
     谢谢!
另外,在论坛里看了看,没有发现我这种情况。

网友:
是啊,怎么搞好呢。给个提示吧

网友:
开机后个个部位的电流有没有啊?  插cpu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此机已修好。
修复过程:1换南桥,无效。2换EC无效。3换U9(充电芯片)解决充电电流不稳。4换BIOS,修好。
原因:BIOS文件丢失。
问题:为什么这个机器的南桥在好的时候还是很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