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30S 蓝屏后,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0-07-30):
神舟天运F430S 蓝屏后,黑屏,无显示
电流到0.78后(裸板),,不动了。。。

放一天后,有能点亮。。又是蓝屏后,黑屏,无显示

我不敢乱下手

内存换了N条。内存槽拖了1遍

网友:
本本故障应该发到本本讨论区,到哪里蓝屏?

网友:
是不是CPU不工作呀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是显卡或北桥空焊

网友:
重新做桥后OK

谢谢 评分 点评 回复 引用 凌寒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