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0-07-30):
今天接到一台HP DV4 笔记本 开机显示白屏 INTER平台 PM45+IBM桥 600独显 谁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白屏看下屏供电有没有到屏接口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看供电正常吗  在做显卡

网友:
白屏说明有供电无信号,先换屏线试试或测LVDS总线,再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白屏原因多哦  多为屏供电不正常  还有就是显卡的那几根数据线呢

网友:
修过一台屏线松了

网友:
屏供电问题引起白屏的多一点

网友:
屏供电问题引起白屏

网友:
白屏故障有3个可能,屏坏,屏线坏,主板的显卡问题或者屏供电问题。你可以量一下屏上有没有3.3V供电,如果手头有屏,先换上试一下。如果没有3.3V供电,那么不是屏线就是主板的屏供电了。另外你可以量一下屏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白屏故障有3个可能,屏坏,屏线坏,主板的显卡问题或者屏供电问题//

网友:
换块屏试下吧,然后打接口阻值

网友:
应该先插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外接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可以看出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然后再去找屏的供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