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小弟跪求啊!dell D400刚出现LOGO就突然掉电啦·····

楼主(2010-07-30):
   这台机器 下午刚刚看过,发现机器能亮就放一边  晚上再拿过来时就发现亮啦之后会掉,开几次就掉几次,人都被弄疯啦!经检测不是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于是就拆开了机器,里面又没有进液体,又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插电流表跑跑到1.25左右,机器亮了下就灭啦,电源指示灯相继熄火!
   然后就开始测量各部分电压,cpu电压有点起伏,但是同事说正常的,再测内存电压3.3V正常,其他侧后都正常,都说是稳压的管子坏,什么Q36,Q69我都换过,没用,加焊I/O问题依旧。
  在测CPU那里的稳压贴片电容时发现组织不稳定,所以就怀疑是不是和东芝的NEC大电容是不是相同的原理····准备待换中,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THANKYOU~!

网友:
这里不流行跪求的,七尺男儿别老轻言跪啊跪的。

网友:
是否为板载CPU滴, 不是换个U吧, 不行, 再查查, 温度, 过压,过流,,也会导致的

网友:
是板载的啊  温度绝对不是

网友:
我也遇到了 D400的掉电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没办法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内存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dwon logo检测oc#

网友(2012-05-15):
我的是华硕的,情况一样,不知道怎么修,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