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长城350-P4(可能是假的)电源有点不好修!!!

楼主(2010-07-30):
刚开始是输出12V和5V等大电感烧毁,3.3V中单独一个电感,换掉电感后不接负载,短接绿线电压分别为12V为15.5V、5V为4.6V、3.3V为1.6V,灰色为4.6V、紫色为6V,只接光驱时马上保护,光驱是好的。但独加12V负载时输出没问题,单加3.3V负载时仍输出为1.6V,单加5V时保护。用的是PJ339LU和7500B。该怎样修?

网友:
还是先把待机5V 修正常在说

网友:
把10UF50V待机电容 换掉再查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这电源 好多电压都不对,,待机电压本身就高了,,排出你表的问题的话,,先修待机电压,

网友:
顺着输出端的线 向上查查与之相连的电阻,是否烧变质了

网友:
这是电感不对,这种类型的可能是假的长城。碰到过类似的故障,烧磁放大电感,烧黑了,重新按原来的规格绕线圈,否则只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