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图纸隔离保护的分析

楼主(2010-07-30):
      在此,首先感谢管理员yzz163在我的帖子<超难的电容分析中>所给的指导,没有他的点拨,也许到现在,我还在想那个电容的问题。具体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3727-1-2.html。相信有不少朋友对这个电路尚感疑虑,所以特别撰写下帖,当然写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其它的相关帖子。
      首先看下面这张图

      可以看出,从适配器出来的第一个电压是VA,它的电压是19V,然后经过PD25,到达了PQ40的D极,这是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它的控制脚为VH28,其S脚的电压为PRWSRC,这是从电池过来的电压,见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电池的电压出来后经过电感PL7和PL8后,转变成BAT+,这个电压来到了PQ11的D极,PQ11是个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其控制极受信号BATDIS_G的控制,这个信号电压在适配接入后是高电平的,所以PQ11此时不导通,但是注意看一下可以发现,其体内有个体二极管,电压BAT+在PQ11不导通的情况下便可以由这个二极管流到S极,转变成PRWSRC.对于初学的朋友需要注意,刚才说的二极管不是指PD24,而是指PQ11体内的那个,PD24在实际主板上是没有的,因为其标了一个*,这是元器件在图上有而在主板上并未实现的标志。电池的电压为14.8V,它经过体二极管时应该有一点压降,为计算方便,在这个图中所有的二极管压降均不考虑。
     现在来分析PQ40的工作条件,由上述可知它的S极电压为电池电压14.8V,而它又是高电平导通,根据芯片资料显示,它的G极要比S极高10V,才可以导通,也就是说它的G极VH28的电压要达到24.8V,MOS管才可以导通。VH28的电压受下图中的电路控制,请看

这个电路比较复杂,先简单介绍如下,主要的原理就是利用PU8输出一个方波,来控制PQ14内两个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继而来控制PC26的充电与放电,使输出的电压VH28可以达到导通PQ40的条件。
     现在来详细分析这个电路,首先来分析PU8为什么会输出方波,从图中可以看出主要的供电电压为VAD-1,这个电压是电压VA经过一个二极管转变来的,见下图

不考虑二极管压降,姑且算其为19V,VAD-1经过PR32和PR29的分压,到达PU8的第3脚的电压为3.3V,计算公式为19*PR29/(PR29+PR32),在最初的时候,PU8的第4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完全偶然的,随机的,现在为分析更容易明白,假设最初输出高电平,那么该高电平出来后一方面经过PR28为PC13充电,一方面到达PQ14的第5脚和第6脚,其中第6脚连的是NPN高电平导通,第5脚连的是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所以此时第6脚连的三极管导通,将VAD-1传到电容的一个脚上,但是由于电容的另外一个脚的电压也为VAD-1,两脚并未有电压差,所以此时电容相当于断路。
      PU8的第4脚出来的高电平经过PR28给PC13充电,当PC13的电压慢慢升高至3.3V,并且刚一超过3.3V时,也就是PU8的第1脚电压超过第3脚电压时,其第4脚的输出状态翻转,变为低电平。
     低电平从第4脚出来后,同样来到PQ14的第5脚和第6脚,但这时候与第5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而不是与第6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导通后就使PC26的一端接地,这样电压VAD-1经过PD10上二极管给PC26充电。这时PC13也通过PR28到PU8的第4脚放电,因为第4脚是接地的。这样当PC13放电放到电压低于3.3V,也就是PU8的第1脚电压低于第3脚电压,这时第4脚的输出状态再次发生翻转变为高电平输出了。这时输出高电平除了给PC13充电外,还导通了PQ14中与第6脚相连的三极管,这样便将VAD-1的电压输到电容上,再加上电容本身充电得到的电压,叠加在一起,经过PD10的下二极管,最终形成可以导通PQ40的高压VH28.需要说明的是此时PD10的上二极管时截止的,因为其负极的电压大于正极的电压。
      就这样,伴随着PU8输出的方波,PC26不断的充电放电。当PU8的第4脚输出低电平时,PC26处于充电状态,VH28的电压只有19V,PQ40是截止的,当PU8的第4脚输出高电平时,PC26处于放电状态,VH28是高电压,PQ40是导通的,至于高电压时的VH28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不会低于24.8V.
      整机电路图

网友(点评):
PU8的第4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完全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开机的时候pc13两端的电压是0v 输出必然是高电平

网友:
VH28就是28V。实际23V就可以了。多出的是设计余量。

网友:
  现在用n管在保隔的很少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应该升压电路 导致了设计的困难和成本的提高

网友:
是说N管的保护隔离电路,管子的G极高电平需要一个专门的发高压的电路让其导通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提个话题
详细分析一下PQ14内置的两个二极管导通(注:详细到基极电流的走向)

网友:
个人认为PQ14过来的高电压是不对PC26充电的
应该是抬高PC26上的负电位(PC26右边),从而抬高PC26充满的正端电压-------叠加

网友:
  方波的上升沿来的瞬间 电压不能跳变的时候 是叠加到后极的  但是 如果时间足够短 来不及给pc26充满电就变成下降沿了 就不是充电

网友:
      以上可能是由于本人写的不太详细,在此予以补充,本人愚见:当PU8的第4脚,输出低电平时,与第5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接地,此时经过PD10上二极管的VAD-1便给PC26充电,而不是从PQ14过来的高电压对PC26充电。
对于两个二极管导通时的电流流向,分析如下:当PU8的第4脚,输出低电平时,与第5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接地,电流从第4脚流入三极管,然后分别从第3脚和第5脚流出,也就是说经过第3脚和第5脚的电流总和等于流入第4脚的电流,也许有人会问这电流从何而来,我们知道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一般说来是指负电荷也就是电子的流动,而电子的流动是与电流的方向相反的,在这里一方面是VAD-1经过PD10上二极管的给PC26充电,这样PC26右边(即靠近PD10的一边)的负电荷由于受到正极的吸引,经过PD10流向VAD-1,相应的负电荷经过一圈之后会从PQ14的第3脚进入三极管,此外也有一小部分负电荷,从PU8的第2脚流入,从第4脚流出,给PQ14的第5脚,这样第4脚便汇合从第3脚和第5脚流进来的负电荷,给PC26的左边(靠近三极管的这边),这样左边带的负电荷多于右边带的负电荷,所以右边的电势便比左边高,也就是充电了。
      电容放电时的电流的回路是:对于三极管PQ14来说,电流从第6脚和第1脚流入,从第2脚流出,给PC26的左边。从第6脚流入的电流是VAD-1经过二极管PD12从PU8的第5脚流入,从第4脚流出给三极管PQ14的第6脚,从PQ14第1脚流入的的电流是从最上面的VAD-1(上面靠右)发出来的。电流从三极管PQ14的第4脚出来后,经过PC26,经过PD10的下二极管,再经过电阻PR40流入地形成回路。在PR40的上面形成的分压,就是VH28.电荷的流动同充电过程相似,这里就不分析了。
     分析的也许有误,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正。

网友:
有点不解的是与ACOK_IN相连的部分,见下图,

这个部分的图是什么作用呢,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这里的pc26是一个电容,而电容具有“通交组直”的特性。方波通过了pc26与vad-1叠加使电压上升对吗?

网友:
电容确实是具有通交流阻直流的特性,但你说的过程太模糊了,其实里面要涉及到PC26的充电 与放电过程,具体参见楼顶,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两个三极管组成一个互补推挽放大器吧,比较器输出方波使两个三极管轮流导通截止为电容充放电。    我瞎掰,有分析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我指证。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了,只不过为电容充电的是经过PD10的VAD-1,放电的时候是同从最上面靠右的VAD-1叠加在一起经过PR40放电

网友:
这里不是单纯的直流电,而是方波脉冲

网友:
楼主分析得貌似有漏错,等我整理一下愚见发上来,不过这个贴子有很多人关注,就是成功
我只是想尽快把“弃门出击”这个号练到“初学乍练”,我就满足了,把借来的号“雪人化了”还给朋友

网友:
期待你的高见,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有个小问题;PQ11,AO4407,P沟道的管子,
照楼主的说法,只要有19V加到5678脚上,不管4脚是0V,还是8V,还是19V,123脚都有19V输出,那还要4脚干吗呢?4脚还有控制权吗?
求大师、高手点拨

网友:
PQ11体内有个体二极管,可以漏过一些电流,产生小功率,电压则可以全部经过(通俗点讲),但对于一般元器件来说,光有电压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电流,最终形成功率,功率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个电路分析中,电压19V可以经过PQ11,到达PQ40的S极,而不需要PQ11的G极有控制信号。

网友:
谢谢您的解释,很好!
“低电平从第4脚出来后,同样来到PQ14的第5脚和第6脚,但这时候与第5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而不是与第6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导通后就使PC26的一端接地,这样电压VAD-1经过PD10上二极管给PC26充电。这时PC13也通过PR28到PU8的第4脚放电,因为第4脚是接地的。”
最后一句,“因为第4脚是接地的”,我不理解,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我对您这帖很感兴趣,不是所有的帖子都能让我感兴趣的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于运算放大器PU8来说,当第3脚的电压大于第1脚的电压时,第4脚输出高电平 ,这时第4脚同第5脚相当于是相通的,输出近似VAD-1的电压,之所以说近似是因为还要经过PD12,有一定的压降。而当第1脚的电压大于第3脚的电压时,第4脚输出低电平 ,这时第4脚同第2脚相当于是相通的,这就是说这时第4脚相当于是接地的。如果说的有不妥之处,请多多指教。
      最后,感谢您的关注,并提出疑问。

网友:
我觉得您的解释有点勉强
第4脚输出高电平时,电压值可能跟第5脚差不多,但不能说4、5脚是相通的,5脚只是为运放供电的
第4脚输出低电平时,电压值应该是0V,但不能说这个时候第4脚跟地线是通的
谢谢

网友:
下图为TL331内部原理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决定着最后输出什么电平的是最右边的三极管,这是个NPN型三极管,它的集电极C连着输出脚,当基极B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是导通的,因而它的C极是接地的,而当基极B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由于它的C极并未注明供电电压是多少,所以无法分析。

网友:
这个问题可参考比较器原理。当1脚大于3脚时,输出4脚是低电平,他是不是接地我们就不分析了。这个电路分析的很彻底,这样贴要多发,有高手也出来说说,在电路分析方面很差

网友:
你们都太牛了.这个图我完全的看不懂啊 ..

网友:
到此为止吧,学习了,谢谢楼主和跟帖

网友:
上升沿,下降沿  说来我听不懂  好高深哦

网友:
不懂上升沿,照样修本子

网友:
天书一般

网友:
说得真好呀,可以当讲师了,不错,顶一下

网友:
功力不够,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这几个电路我见过就是想不起来是那台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板子PCB容易出问题

网友:
高手来了。多发发此类帖,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