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R2格式转化为jpe的软件

楼主(2010-07-30):
谁有这个软件,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都不好用,转换不了,谁有好用的发个谢谢

网友:
用photoshop导入佳能数据后直接另存即可。

网友:
你的应该是佳能相机吧,我用过5D,拍出来的就是CR2格式,同时也有JPG格式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安装Digital Photo Professiona这个软件,里面可以冲图,也就是转换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