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盘打不开

楼主(2010-07-30):
今天接到一个硬盘其它盘能打开就E盘打不开,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
分区打不开,我知道的,一个是系统问题,摘下来挂到其他机器上看是否能打开,一个是分区表的问题吧,如果没有重要数据的话,格式化一下就OK了,如果有重要数据,用数据恢复软件看是否能读出内部数据。

网友:
运行CMD 输入chkdsk e:/f/r 耐心等待 保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