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3s 进系统行幅不拉不满那里的问题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30):
如上题   请大家知道小弟一下呀

网友:
1、你调节行幅时测一下行的C极的电压变化情况。
2、测一下二次电源的电压多少。
3、检查一下CS电路中的电容。

网友:
首先对您说谢谢。 我测量一下 我不调什么分辨率电压都是61v 这个是升压电路 。我不知道应该检查哪些元件。2次电源开关管G级电压受那里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