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显卡花屏高手进

楼主(2010-07-30):
大家都是怎样做IBM T61显卡的呀,显卡旁边都用高温胶包上了的,包的还比效厚但做下来北桥和显存都有锡跑出来,

                                      T61里面的黑胶有没有办法溶解

网友:
先用风枪吹,用刀把胶搞下来,再来做BGA,其实不难,我第一次就做成功了

网友:
要用测温线才行温度达到了等几十秒然后用力把桥拿起来,温度达到了锡溶化了胶没溶用力一般也不会掉点的。

网友:
我觉得二楼说的有理。

网友:
其实只要温度掌握好了,做什么桥都不怕,呵呵,有点废话。

网友:
如果做桥有锡跑出来那问题有就点大了。,就算锡熔了,也不致于跑出来啊。是不是上面风太大了

网友:
锡都已跑出来了,只能取起,重新植脚了!

网友:
先烘烤一下会好一些

网友:
能否讲的详细点啊!

网友:
同意二楼的,我们都是这么搞啊

网友:
先弄胶下来,再做bga,同意二楼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用测温线芯片内部温度达到240度就可以用镊子翘芯片,一般不会掉点。

网友:
二楼 有人气哈   !!!!!  我也同意erlou

网友:
这桥我也老做不好 点到是不掉 但是板子上的绝缘胶会掉

网友:
我做T60的显卡成功率是很高的.
但我不用以上观点
黑胶有的都在显卡(从BGA外到内)3到4棵锡株下面怎样用刀片去掉??

网友:
我做T60的显卡成功率是很高的.
但我不用以上观点
黑胶有的都在显卡(从BGA外到内)3到4棵锡株下面怎样用刀片 ...
引用 网友A:

就是,胶在里面怎么弄出来啊?

网友:
都说同意2楼的  问题是整个显卡都是胶  里面都是   你怎么去?

网友:
老大,T6的是灌胶的,请问二楼怎么取胶??
反正本人做过几台都没有办法用热风枪把胶取下!

网友(2010-09-06):
回复 网友B:

白痴,你不知道里面打的是全胶吗?用风枪吹?你用嘴吹吧!还用刀?猪!

网友:
我说一句吧,包锡箔纸是肯定的,掌握温度是关键,告诉你3个字,快 准 狠, 我做的T61不下100片,还没有一个说不成功的,绝对不动北桥显存的

网友:
焊锡膏 抹多了  会出现这个现象啊。

网友:
肯定要取下 重植的啊, 不然肯定空焊

网友:
感觉用力翘容易把显卡搞挂掉了,温度达到锡熔点的时候 感觉芯片都很脆弱

网友:
取下重做还能怎么办??

网友:
先弄胶下来,再做bga

网友:
直接加焊 肯定冒珠,第一次 就把桥取下来,先用尖镊子 把周围的胶剃掉,然后上BGA取桥,一定要焊化在取,不然掉焊盘

网友:
里面的胶弄不出来,这是问题的关键,怎么解决?高手出来说话哦

网友:
只要温度掌握好了,做什么桥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