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仁寶設計有興趣的朋友進來看看!

楼主(2010-07-30):
曾經修到了3臺   出現EC_ON信號提前出來   導致機子不上電的!   始終沒有修好!

附上一款 DELL 1150 LA-1684 的仁寶設計的圖紙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共同探討下..

先說說我這機子的現象.

在上電時(未按下觸發),EC_ON已经产生。导致EC_ON#为低电平----RTCVREF 变低---PU5输出低电平ACIN--待机电压消失..

在待机消失之后IO  BIOS 不再有供电.    此时EC_ON再次产生。如此反复!

我做过的操作: 换过IO ,南桥,BIOS!   DELL Inspiron 1150 Compal

网友(点评):
S-812C33AUA是个三端稳压器 ec——on#低电平不会使rtcref变低 除非是S-812C33AUA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EC_ON是怎么出来的 哪里出来的?

网友:
回复 老鼠爱大米 的帖子[/
    楼主刚看了下电路,如果RTCVREF为低的话,ACIN就因该是高电平才对,怎么会没有ACIN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觉得EC_on和RTCVREF能否产生没有直接关系,EC_on的作用因该是在没有氏配器时使得PQ31导通产生VS和+5VP。根据你现在所说没有RTCVREF,同时ACIN也没有,我觉得你还是检查下PU5B那里。根据电路,只要RTCVREF为低,那么PU5B就因该输出高才对

网友:
在上電時(未按下觸發),EC_ON已经产生。导致EC_ON#为低电平----RTCVREF 变低---PU5输出低电平ACIN--待机电压消失..

没记错的话,插电源时,EC_ON待机时应该是高,EC_ON#应为低,P沟管导通,产生RTCVRE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机内有电池的话,EC_ON#不论是高低都会产生RTCVREF,只有没有电池单接电源的时候才如楼住所说

网友(点评):
是的 楼主可能分析有误

网友:
  就是说没有接电池 S-812C33AUA-C2N-T2_SOT89也是个三端稳压器 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输出电压

网友:
多謝樓上兄弟 .   不過現在的問題是.  為何這個EC_ON會提前產生?  我的理解是EC_ON是觸發之後才產生!   為何提前產生了?   因為當EC_ON沒起來是可以觸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刚修了一个昭阳E42A,故障跟你这个几乎一样,测了一下EC_ON,的确是触发后才有的.
处理过程很简单,就是把双二极管加焊了一下,开关针上电压17.6V,开机正常.看来这EC_ON果真是开机以后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我的那台机子估计是时序错乱..可惜我没40脚的脚座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