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T8+开不了机

楼主(2010-07-30):
公司有一台主机前一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就点不亮了,主板是华擎P4VT8+,p4 2.4C的CPU,内存跟显卡都换成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是开不了机,把内存跟显卡插到别的主板上可以正常使用,CPU插到别的主板上开不了机,今天拿了一只C42.4的CPU上机,也是开不了机,希望不会烧掉,刚刚用CPU假负载测了下电压,内存跟显卡都没有插上去,测的是用红色圈起来的地方,没圈的那里测不到电压,核心电压为1.618,时钟一个为0.427另一个0.507,复位1.618,PG1.618,参考电压1.008,问一下这些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测到的数据是正常的,测一下别的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吗?上个测试卡下能跑什么码。

网友:
只要在标注的范围内都可以说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是正常的  觉得时钟有一些不正常  不知道 是不是你表的原因  两个时钟电压是一样的  如果是表的原因 上U不跑码还是从头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没问题 就刷BIOS 试

网友:
楼主,要说点不亮,不开机我人家会以为是不触发,你提供的数据确实正常 。

网友:
用灯座看看是否座子虚焊?

网友:
这样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的话·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看假负载上电压是正常的,正如各位所说内存供电那,要是都正长,按压北桥试试

网友:
诊断卡有跑码吗?

网友:
我觉得是前面的供电  有的还没出来  引起的不跑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正常的。。。。

网友:
刚刚用AGP、PCI跟内存阻值卡打了下阻值,
PCI:时钟1.715, CBE字节使能3.352 ,+3.3V 3.352,+5V 5.07,+12V 12.01,复位5.06,帧信号3.351.
AGP:VDDQ工作电压+12V的那面从左到右5.08,3.351,1.502, 53.7mV,51.5mV,另一面123为0,1.502, 30.8mV,+3.3V 1.504,+12V 0.738,+5V 1.504,复位125.7mV,时钟66MHZ 48.2mV.
内存:辅助电压1.314,时钟1.336 1.382 1.316三个值,系统总线3.329跟3.331两个值,主供电2.628,2.5V 2.628
后面插上去的那只C4 2.4G的CPU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了,可以开机,幸好没烧掉。

网友:
这块板不知道是不是给雷P了,因为那天下午关机后没有关插座开关,刚好那晚打雷打的很利害,板下午交给我朋友帮忙修了,修好了的话,再来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