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上的7805是给哪里供电的?

楼主(2010-07-30):
对比一张一模一样的正常卡,7805正常输出是5V ,但现在这张卡(无显示)输出只有1。3V,而且发热严重,不知道这个5V是给哪里供电的,查看一张V星7300GT的电路图,这个电压叫DDC_5V,其中两路送到DVI,VGA口,按理是不应该发热的,不知道会不会也给GPU供电,因为我是加焊GPU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7805出来的5V是给接口电路供电的,比如08门电路  三基色的行场同步信号做上拉呀。

网友:
DDC_5v是通过12VBUS转换而来的,是接口供电和GPU所需要的电压,如果输入正常,输出低,换掉线性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
是GPU内部短路了,DDC-5V之后是做1117的输入,而1117输出端已经对是短路

网友:
基本上GPU挂了

网友:
这样的,大多数是GPU的问题

网友:
如果DCA电压对地短,可以查贴片拆掉打值,不行GPU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