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30):
此板子是ATI的芯片组.775架构的CPU CD 2.8GHZ   集显.
        故障是一触发马上就掉电.呵呵.心想应该很好搞的.测得CPU供电管有一个击穿了.管子型号是D90NH.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管.最后随便拆一个焊上.^^^^^^^^^上电.触发成功了.马上装上机器..启动到桌面.晕.马上掉电了.再拆出来.还是一样击穿了同样的管子.再换上.过不了多久又击穿.不死心.换上第4个管.…………呵呵这下烤机烤了一整天还没事。至此此板修复。

网友:
为什么再穿管呢,

网友:
不是吧有这样的  可能还会出问题     控制IC  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还是测试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每项供电的HGATE和LGATE的频率是否一致。

网友:
我自己也纳闷着.有朋友说是功率太小击穿的.但最后一个管子跟前面击穿的管子是同样的为什么却不击穿?

网友:
楼主你换的场管功率小吧,现在的CPU供电都是70N03之类的了,我都是用85T03的

网友:
cpu的反馈电路没有查啊?

网友:
如果是3相或是更多相的供电,建议将坏的那一组上下管拆掉,不用装了!!!

网友:
还可以不上上下管啊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还是把上下管一起换吧。不然CPU很危险的

网友:
还可以不上啊,  好使么,求高手解惑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三块华硕主板,都是上管击穿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行,电容和下管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换上去又击穿,还是换上去还短路呢?  前者的话查一下VID组合,换个功率大点的管,比方50N03

网友:
这样换管还是在烧 G急的组织要是正常 就换VRM IC

网友:
上下馆子是不是替换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