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不开机要怎么修才好呢////

楼主(2010-07-30):
一台ibm x60 不开机有待机电流为0.04a 有时插上电源会变从0.04a 跳为0.02a 。。测主板上的vcc3m  vcc5m  vcc1.5m都有。。就是不开机测得开关针上有3.3v按开关有低到高的跳变。在测得-pwrsw也有低到高跳变。

测得h8芯片-pwrsw_h8l输出给南桥电压为0v。。不知是不是h8有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呢。。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先排除H8问题,再考虑南桥

网友:
光有这几个电压也不能说出什么问题,要电压全部起来了才能考虑数据地址.

网友:
最好是找到一张图量一下信号,IBM开机的时序太复杂了,得深入研究

网友:
  查一下h8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还有rsmrst 然后是susclk

网友:
电压全部起来了???

网友:
测得h8的供电3.3v 1.5v都有。时钟也有1.48 和1.53v。。测得我测得h8芯片的复位脚始终为3.3v。断开pmh7到h8之前的电阻。测得pmh7输现的-h8_reset为0.4到1.5v波动。。这可以说明是h8没有工作吗。。

网友:
断开H8 与南桥相连部分,看看

网友:
在次查点位图测得南桥输出S3和S4送到PMH7的20和74脚的电压s3=1.2v s4=3.3v。不知从这能说什么哪里问题。吗。

网友:
测得-pwrsw已送到h8 s216芯片上。。有高到低的跳变。.pmh-7芯片pwrswitch的也有高低电平。测得h8芯片h8_rest脚 由南桥发过来。断开南桥和h8_rest脚之间的线路测得南桥这端为0.3v---1.4v

在次断开h8的a11脚(pwrsw_h8)输出端到南桥pwrbtn#脚之间的线路。测得他们两端线路都没有电压。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杀桥。H8也是小桥还带资料不好搞。电流从0.04掉到0.02很明显是哪个小电压短路了看看哪介电压掉了就修哪

网友:
不要随便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