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不上电已修好经验分享(电路切换信号AC_APR_UC分析)

楼主(2010-07-30):
为什么这样认为,原因就是接到一台前两家没有修好的单板,都知道主供电没有AC_PWR_SYS出来,见下图:

想到飞线吧,简单,原先我也是这样想的,飞过去吧,电池和适配器中间就一个MOS管太危险了,万一MOS坏掉,电池和电源不就通了,看来不行,分析了一下点图,直飞到L5702吧,好像电路就缺乏保护了,的确不行。还是往前慢慢查原因吧,见下图:

发现到Q5768的输出插上电源慢慢变小为0的,4PIN电压为18V,应该为9V左右才对,为什么呢,AC APR UC为低电平,就是他了,发现其上啦电压5Vchg为0.45V加下图:

明显不对,从78L05(U5900)来的,

晕,主板找了半天找不到U5900,没耐性了,华硕的没有标代号。太小不好找了,干脆通过19V接外加两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然后取中间电压大概5V飞过去,还是不行,是5CHG(5V)任然被拉低,看来是AC PWR SYS有微短路了

在断开U5800,18PIN即断开AV APR UC ,插上电元,好了,5V拉不低了,当然AC PWR SYS也出来了,发现U5800就是电池和电源隔离电路管理的IC,电池应该是坏的,果然量电池不行,问客户也是的,也一直不用电池的,说服客户能开机就行,电池不用了,这下放心的了,应为我也没有一样的ICU5800换。直接拔掉了电池到主板的电感以保证安全,就那样吧装机完了两天没有问题。供大家分享下,回头一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保护,只要一开始直接断开U5700.18PIN就可以开机,后面一样拿掉电池到主板的电感就好,小题大作了,写出来是想与大家共同讨论下,下面是电路图分析起来更方便查找一点。

网友:
等插入图片

网友:
没图看不出来,一定得贴上图了,

网友:
楼主 有空把图插进来 要不看的好糊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插入图片。看了给个评价啊,哈

网友:
为什么重复了那么多?我晕!

网友:
楼住写的太乱了,对找图纸找了半天也没找到AV APR UC 和AC_PWR_SYS。另外,+5VCHG没有电压,怎么断开U5800,18PIN就有+5VCHG了呢?这里也真搞不明白。就算断开U5800,18PIN ,AC APR UC好了,那+5VCHG也一样没有啊,这两好象没什么直接关系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住请检查下错字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 APR UC在电路图里面这样查的确是不到的。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购拼音就是这样子的,尽量更改这个毛病!谢提醒!

网友:
U5900不是三极管 不是三个腿的就是三极管

网友:
对照电路图看的话,案例确实很经典,只是楼主表达不太清楚,荐精!!!!

网友:
我总结一下:
从楼主以上分析来看,电池充电电路故障导致U5800(电池充电保护管理芯片)保护状态,进而导致U5700(MAX8724电源管理)保护状态,结果就是电压无输出.实际上楼主就是断开了电池电路部分解决故障.断开U5800的18脚作用只是强行打开8724保护状态.

网友(点评):
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