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C。P4GL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30):
七彩红,C。P4GL进不了系统,开机都正常,就是CMOS保存不了,有一组USB保险烧了,是不是南桥也坏了,我测阻值正常

网友:
USB 直接由南桥管理USB保险烧坏有可能是用户插错或别的原因造成应该南桥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
是用户插错了,这个板前置USB没有标清,一般电脑公司的人接都会接错

网友:
交替代换一下,就是用IDE 的硬盘,或者SATA的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只有二个IDE,换了也不行,硬盘也换过了,PE也进不去

网友:
CMOS跳线中间那针对地也正常吗?加上跳线帽电压是多少?这种情况南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测测USB的数据线有没有短路,有的话就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