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L195wE刷完EEPROM无法设成1440x900

楼主(2010-07-30):
一联想L195wE刷完EEPROM无法设成1440x900
刷了几个版本的都一个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从别机备份的也不成。。还有就是在Everest认不到显示器型号。
求高手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你刷的哪个eprom

网友:
驱动板上一个是24另一个是25
我我刷的是25软件部份

网友:
刷24C16就会好了

网友:
是否把24C16清零
不是的话要刷什么文件

网友:
刷了24C02可以认出L195WE了
不过还是无法设置成1440x900

网友:
表达的不太清楚,是1440不显示,还是主机显示属性里没有这个选项?后者通常在老旧的显卡上无法调出,抑或安装一个显示器驱动试试。

网友:
对啊,不是什么显卡都支持所有的分辨率的。换台电脑试一下。一般新显卡都支持。

网友:
嗯。。
也就是我有好多这样的显示器
大多为花屏差不多是屏线问题
就几台为软件问题刷后有一两台在设置是没有1440x900
当然是在同一台电脑上测试的
谢谢高手,,,

网友:
找相同机器的程序来刷,,

网友:
维修公司
的帖子
哈哈。。
就是啊。
有好几台这种机
当然是同型号的了

网友:
就是想不通啊。。
为什么都是同机种的文件
有的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