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0-07-30):
   今天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听客户说黑屏。我拿到机子没有马上拆机我先思考一下大概的故障范围:一,是高压部分故障。二,是主板的故障。
  然后的开机一看指示灯亮(黄色),插上VGA线指示灯变成绿色的,跟据个人经验如果没有有高压背光屏幕上会有暗影,我仔细的观察了一番看到了暗影。这现象也证明了主板这边一块工作正常故障在高压电路上。
   打开机壳测量高压板的供电电压20几伏,哪有这么高,看了适配器的规格是12V/3.5A,我又测了适配器的输出电压都二十几伏了,看来是适配器电压过高而高压板工作在不正常的电压下而烧机了。我换了个12V的电源插上机测量了下12V正常,再测量了EN控制信号高电平正常。然后测量电源开关管没有电压,接着测量保险管两端电压一端有一端没有,保险管烧坏了。拆下高压板测其电阻值,开关管输出端对地短路,把这一个网络上相关的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开关管烧坏,肖基特二极管击穿。然后把坏的元件更换掉,有一个开关管是SOP-8是个MOS管上面的LOG是4403不知是什么型号和规格,查了资料也没有找到。实在没有办法了跟据个人的对封装的经验是个P型MOS管,考虑它的工作条件12V ,我手上有电脑上用的一个PMOS-4435工作在19V /10A左右,没有现成的元件也只能这样了,装机一开机OK亮了.虽然有点不划算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只能交差了。让客户自已买个适配器。我画出了高压板的电路图供朋友参考。

网友:
适配器输出电压变高的情况还是很少碰到的。

网友:
kankan la...,,

小富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牛人,电子基础扎实。学习中。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显示器,修好后回家用不到1小时就坏,来回两次。找我报销打的费。
客户有点不耐烦,我也有点心虚,难道真是我买的元件成批的有问题不稳定吗?
高压条保险烧,开关管4606不输出。。来回两次的故障都一样。
返修的第三次,我叫客户把外置电源带来,一测电压25V。

网友:
好像屏线上也有个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