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金士泰512MDDR400点不亮如何修?

楼主(2010-07-30):
插上开机报警,以前有时还能点亮。
点不亮

网友:
以前有时能点亮,现在不亮,可能是有新片虚焊的了!!!用RST测试,看看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你看看SPD数据有没有坏了
不过你的情况应该是芯片虚焊多/损坏

网友:
你换根内存试试了吧,是不是你主板的问题,这个排除了吗?

网友:
内存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拭干净,再测试一次。
如不行,用万用表测量内存条上的贴片电阻,有没有问题。
如不行,看一下能不能用好的条子带得动,带得动就用R.S.T之类的内存测试软件测试故障点。
如带不动,只能用专用的仪器来检测了。

网友:
新围
的帖子
问题是现在用好的条子带也点不起机器了,不知用RST如何测?

网友:
先用酒精,是分析纯的那种,泡泡再涮涮,把金手指擦亮,还不行就找带的起的主板,带不起就下颗粒把,下到能带起就找到了。

网友:
洗过,擦过了,SPD也重写了还是一样点不亮,没辙了。

网友:
都错了,用好条都带不进,这是你的ROM芯片坏了

网友:
换板试试。

网友:
看了下坛子好像说这种点不亮的要专用的865GV板子+RST检测后可以修?

网友:
没有大师出来说说撒,我有好多这样的条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