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供电维修

楼主(2010-07-30):
拿到一块845GV的板,故障是不读内存.测量内存无供电,查MOS电压不正常,但是量也没量到短路就换了个RT9173-CS 后故障还是一样  就把下图的Q77换掉 后供电正常  修复.

回到家后看电路图  DDR供电这看不懂  也不知道什么工作原理(  新手 )

能请大家略微讲解一下这电路么 !

网友: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双路供电当SLP4_N为低电平时Q77导通VCC25为内存供电,当SLP4_N为高电平时Q78导通VCC25SB为内存供电。

网友:
下面这个图我也不懂唉。。希望高手来指点下呀

网友:
不明白,没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查电路图发现SLP4-N这个信号 是通南桥的 南桥也要参与内存供电么?

还有为什么有VCC25供电 和VCC25SB两个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子确实很多朋友看不太明白   因为没有把DUALSW这一路标出从那里来的  DUALSW这个电压是+12V通过一个电阻过来的的  待机的时候SLP4这个信号为高电平  此时Q79截止不导通    Q78导通    因为Q79是PNP三极管 只有在B极无电压的时候才导通  Q79不导通  那么Q78控制极就得不到电压   由于Q78是一个P沟道的管  G极无电压是导通  所有VCC25SB过去给内存提供电压
开机之后   12V正常产生  DUALSW过来  加到Q77 与 Q78两个管的G极上  Q77为N沟道MOS管  此时它导通   Q78G极得到电压截止  VCC25SB过不去  VCC25过去取代VCC25SB给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你先看懂主板的几个工作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作原理我回复在6楼了    因为Q77坏 开机之后电压过去  所以没有内存供电  还有一点我没有说明白  就是SLP4这个信号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为低电平  一是关机的情况下  二是挂起到硬盘的时候【休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板上是这样的  因为内存采用双路供电  SLP4这个信号  参与进来控制了
    VCC25供电 和VCC25SB是两个供电
VCC25供电开机主板通电之后才会有 VCC25SB在插上电源没开机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就有了

网友:
电源管理分为S0~S5六种状态,解释如下:
S0:电脑正常工作,所有硬件设备全部处于打开或正常工作的状态;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CPU停止工作),其他的硬件设备仍然正常工作;
S2:将CPU关闭,但其余的硬件设备仍然运转;
S3:通常称为STR(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将运行中的数据写入内存后关闭硬盘;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挂起到硬盘),内存信息写入硬盘,然后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所有硬件设备(包括电源)全部都关闭,也就是关机。
这是电源管理的几个状态,楼主可以看一下,对应着6#的解释,看看是否能够理解。

网友:
图我是不懂  不过既然内存供电不够就查供电的MO管啊 那的电压不正常换那个啊  有的管子软击穿

网友:
看不懂图,但会修

网友:
老实说电路图我要花比较多时间才能看明白 不到迫不得已都不怎么看 昨天修了个技嘉的845跑CF 竟然是C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 多少能了解了. 电路知识还是模糊  以后加强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您的讲解,还没有系统了解内存供电顺序. 以后一定多多学习

网友:
工作电压有问题很少是升压管坏,其前端或后端电路有问题都会导致那样,正的好好了解图纸了

网友:
既然内存供电不够就查供电的MO管啊 那的电压不正常换那个

网友:
似乎能看明白这个图纸了,当SLP4_N为高电平时,Q79截止使Q78,Q77的G极无电压,P沟道Q78导通,N沟道Q77截止,也就是VCC25SB给内存供电,当SLP4_N为低电平正好相反,由VCC25给内存供电。但我有一个问题,电路图上个各种三极管以及场管是什么型的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完全支持涵山的答案。

网友:
学习电路,要多从基础电路开始,基础的元器件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 月饼老师  我正在看您发的时钟复位电路讲解视频 在论坛里下的

还有一个问题, 论坛里买的视频集合 是不是也是您参与制作的?  觉得您讲的比较好理解一点  嘿嘿   反复的看几遍能理解透

网友:
视频不是我的。
我只负责远程主板讲课和实地讲课、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