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坏的 一个七彩虹主板

楼主(2010-07-30):
945 PL 的!

USB 全部 报废!其他一切正常!

求维修 方法! 拆掉 网卡芯片 有用不?

网友:
换网卡和南桥
前提USB的数据线上的电感无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能用! 雷 坏的就 US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雷也真是的! 网卡不坏!就坏了USB! 上个 PCI 的USB 卡!以后南桥挂的几率大不?

网友:
我有一块V星845也是这样,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雷打的。USB口有根数据线对地,拉低其他的电压,导致全部USB失效,,现在都不想换桥了,加个PCI算了,,

网友:
回复 孤魂 的帖子我也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加个扩展卡能用 但用不久 还不稳点  最好还是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