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现在的显示器大多是4灯的,如果只是其中一根灯管坏了,换灯管有时觉得有点麻烦,但有的高压如果直接短接有时候不能用,还有人说用大电容接上,但我发现有的还是不能用,有没有谁能系统说下一些通用的屏蔽方法
显示器

网友:
在坏的灯管 接口接一个150K欧姆的水泥电阻或一个高压电容来代替灯管

网友:
150K欧姆的水泥电阻或一个高压电容来代替灯管
我试过 也不可以。

网友:
顶一下,有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

网友:
把高压保护去掉

网友:
有的机型保护去掉以后,灯管会特别的亮,亮得扎眼,还能闻到一股闻到,是高压电解氧气以后产生的臭氧味道!那根本用不长

网友:
不推荐接大电阻,不符合低碳环保的精神。上千伏特的电压加在电阻上,安全性很是问题。短接后不行说明此板除电流取样外,还有4路电压取样,只需将其取样元件改个地方即可。此法在下一直在用且屡试不爽。

网友:
aytzh
的帖子
能不能说详细点。学习一下

网友:
很多人还是把技术保密舍不得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一根不就完了,尽量恢复原机

网友:
嘿嘿嘿花十五块钱换根两灯的高压条就行了C

网友:
是啊,楼上说的对,换一根也没有增加多少成本,而且不会再返修,省心

网友:
我一般改上双灯的 很方便 但要是同一边的两根灯管挂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王先佳
的帖子
同一边的两根挂了,就把下边的两根换一根上去呀..哈哈!

网友:
可以接个电容试试 我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久了

网友:
不用去掉保护,直接用两根,也就是上下两根,高压板的灯处接口并联起来就行了,

网友:
也就是说输入线接输入
线,回路接回路,我都修好了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