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0M LOGO死机

楼主(2010-07-30):
如题 这个本送来的时候就是LOGO死机 开始加焊了一下南桥 客户取走用了不到一个月 又坏了 这回干脆重新做了一下 但是用了不到三天就又出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为那般啊
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我觉得你加焊完了应当再加一下显卡。

网友:
LOGO死机和显卡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试一下啊

网友:
老大 手里没有好的FBM 啊 要是有我早换了

网友:
LOGO死机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换个南桥

网友:
我换了全新的南桥了 还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哪位大哥有这个板子的BIOS传我一个 我想刷刷试试啊

网友:
LOGO 死机跟南桥 有关系,不过不一定就是南桥 坏了,你上诊断卡 看看,跑到什么位置,可以大致判断 问题在哪里,我修T43 档LOGO 就是 跑 55 是由于 时钟 48M USB的反馈信号断线了

网友:
南桥问题,换个或许会好的,要不再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9楼的说的很到位了,顶下

网友:
如果南桥已换新,那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