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100A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30):
          先说明,我是一新手。最近朋友一台V100A 本本坏了,就拿来学着修一下,现象是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能显示第一屏就自动掉电,再按开机键也不能开机。上电池能按开机键能开机,也是显第一屏掉电。把本本拆成裸板后还是一样,测各电压也正常,CPU温度也不高。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还有就是论坛里有图纸,哪位能下的给我发一个wszgr_yj@163.com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2448
N211的板,CPU不热,有没有测一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上面这个链接有图,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某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CPU的供电没出吧

网友:
能显示清华同方的LOGO就掉电,不会是CPU没电啊,我测上面的MOS管有电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