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L100的传真机,能接发传真,但是不能接

楼主(2010-07-30):
故障是这样:开始是不能接,也不能发,液晶屏幕上显示好像是缺少碳粉,更换碳粉后,能发传真,复印都正常。尤其是屏幕上显示可用内存为100%的时候,可以接传真,但是随着接受信号的增多,可能内存开始逐渐减少,只要低于99%就接不到传真,要拔掉电源等几分钟再开机,液晶显示可用内存是100%的时候,才可以接到传真。

求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菜单+#,进入维修模式,方向键选择第六项CLEAR DATA,按OK键进入,方向键选择你要清理的内容后,按OK键.如果想全清,就将各项依次清除!!!
试下!结果回复下

网友:
菜单+#,进入维修模式,方向键选择第六项CLEAR DATA,按OK键进入,方向键选择你要清理的内容后---进入到这个后,方向键就没的选项了,液晶屏上显示:“DRAM  CLEAR---这个是最上面的显示。
CLEAR=SET”按OK键后显示:“DRAM IS CLEAR”,求解。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在只有一台传真机上测试这个机器可以收发传真了?有时候给人家误打误撞修好机器了,但是没得一个标准去测试这个机器到底是不是修好了?求版主继续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传真机测试方法文件传真机
http://www.docin.com/p-35274906.html
但在实际中,我们测试传真机,全是(维修好的机子)和别的的机子相互间收发传真试机!
我们不单单是试机子能不能收发传真,还要测试收发的效果!

网友:
还是不可以,故障依旧,还是在可用内存为100%的时候,可以接,只要低于100%以下就不可以了。

网友:
在接受信号过程中显示:PAPER SIZE ERROR和HANG UP THE PHONE

网友:
不知LZ问题解决没有,我个人认为应该与网络板故障有联系,如方便,可代换一试。

网友:
还没修好,在找保修卡,准备发厂家维修点去维修了,郁闷了。

网友:
网络版的问题吧

网友:
纸张大小设置错误
传真机只要复印正常  能打电话就是好的    这是我修办公设备4年来的标准

网友:
怎么设置纸张大小?请兄弟指点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