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超怪故障维修一例。(灯管老化引起的死机)

楼主(2010-07-30):
型号:DELL D410
故障:开机显示DELL 开机画面,几秒就自动黑屏,后又自动亮起来(有时不能再亮一直黑屏),但还是停在开机画面,应该死机了。
分析:客人拿过来时,简单分析认为是灯管,高压板保护,就开单了,之后再测,好像不关高压保护的事,黑屏后没有图像,机子已死机,停在LOGO处。摸下SB有点热,据此认为SB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就直接杀南桥了。之后故障依旧。
      在基地找到一贴,故障和我差不多,他的故障是测试卡停在30处,不接屏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我一试我的故障和他一样。
现在的奇怪的故障:不接LCD外接CRT,能正常入系统,都正常。接LCD就在LOGO处死机,然后就黑屏。测试卡档30处。
现在只要一接屏线就出故障,把屏线接口上的各组电压测一遍都正常,再打LCD的5组数据线阻值也正常。难道是屏坏了?再断开高压板接线,发现测试卡可以跑过30,维修出现了转机,是高压板引起的,心中一喜。重新接好高压条,不接灯管,一样可以跑过30,外接灯管再试,灯管可以亮了,也跑过30了。原来就是灯管的问题引起的。换了灯管故障搞定。这故障够怪,灯管故障引起死机,当LOGO处,还是第一次发现。请同行注意。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初次见过,LZ可能看一下是不是高压条上有检测灯管的反馈信号到主板上

网友:
灯管的问题引起的死机确实不可多见,高压保护引起死机

网友:
高压保护引起死机常见, 灯管也能引起的死机确实没见过,看来真要多一个心眼啊!!

网友:
看到此贴受益匪浅呀,原来灯管也能导致挡LOGO。。

网友:
是灯管老化了还是接线等打火?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此机是典型的保护死。

网友:
应该是灯管搭火花, 电流增大, 导致整机电流过大, 后续供电电流,不足才引起卡机状态

网友:
受益匪浅呀,原来灯管也能导致挡LOGO。。

网友:
不管怎么说,问题是解决了,重要的是维修的思路,检修过程中,插拔一次试一下,直到拔掉了灯管连线,故障不再出现,这才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