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开机报警,4短3短,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31):
最初适配器坏,换一杂牌上去之后冒火,之后电池不能开机,接适配器可以.没有其他备用电池测试,拆机后装了电池将11v电源并在电池正负极上,4秒左右掉电,装回后开机报警,4短3短,用适配器也不能正常开机了,现在.显卡做过加焊,cpu,内存确定已经工作,现在怎么弄?高手教我~~~~~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是如何确定内存已经工作的

网友(点评):
显卡做过加焊,cpu,内存确定已经工作 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点评):
装了电池将11v电源并在电池正负极上 这样装做是电池吗 能骗过系统吗 smbus没有通讯 term没有检查 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做死了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池充放电路是不是搞坏了

网友:
充放电肯定是坏咯,原先接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拆机处理后报警,做过显卡之后问题依旧,
回复1楼,做显卡之前就报警了

网友:
你现在不装电池报警不,要是不报了电池你面保护电路动作了吧,要是还报的话清coms看下。在不行的话要检查充电电路了。你给电池充电时弄坏的,好像与显卡和桥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不装电池也报警,放电1个小时后也还是报警,打算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