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 掉电维修。

楼主(2010-07-31):
ASUS F3T  开机0。41A就掉电。掉电之前测各大感都有电压出来,只有CPU供电没有。
就把故障锁在CPU供电部分,测MAX8760 6脚SHDN#没有开启的高电平。这个CPU VRON 是由MCP51输出的。这时出了一个低级错误,误把MCP51 当作北桥。加上原板上的北桥贴有隔热纸,这样北桥一定很热,空焊可能性很大了。不加考虑就直接加焊了北桥。加焊之后出现新的故障了。上电自己开机,然后又掉电,又自动开,反复如此。这下有点晕了。在看见下图纸,发现MCP51是南桥,我把当北桥来加焊了,真是大意啊。之后重做北桥故障不变,心想可能原来南桥有问题,被我加热之后问题严重了,就想换个南桥试试。之后再测几下,又出现新的故障,不能触发了,又晕啊。故障又扩大了,有点失去信心了。
        测没有3V和5V了。测TPS51020 9和10脚的RUN 5VO,和RUN 3VO 有高电平,芯片供电也正常,摸芯片有点热,直接换掉它,故障不变。测3V和5V阻值,有140和160应该没有短路。但用示波器3V和5V开机时有瞬间电压出来。说明还是后面电路有短路,使TPS51020保护了。
最后发现3VS短路了,3VS是由3VO经Q6704转过来的。加电烧3VS,发现SB发热,应该SB坏了,直接换SB吧,心想换后应该一切正常了。可换后,3V和5V出来了,但还是自动开机,然后掉电。吃饭时间到了。。。一会继续
      此机EC IT8510E  直接BIOS芯片,BIOS参与开机,加上BIOS被动,于时重写一次BIOS故障还是一样。接下来,重点检EC IT8510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它的问题引起的自动触发和掉电呢?
1。EC的供电EC 3VC 正常。EC 16脚供电3VS是跳动的随着触发和掉电跳动,这点可以理解。后来用示波器测发现连TPS5020控制的5V和3V 也是跳动的(之前用万用表测没有发现它跳动),测它的开启信号RUN 5VO和RUN 3VO也是跳动的。这两个信号由EC 第48脚VSUS ON 转过来的。这个信号也是跳动的。再测发现到南桥的PM RSMRST#也是跳动,南桥返回的PM SUSB#和PM SUSC#也在跳动,南桥能返回PM SUSB#,应该南桥应该是好的。只是EC 发给它的PM RSMRST#信号反复重起,使得南桥发回的PM SUSB#信号反复高低变化,最后使得整机,反复开机又掉电。故障还是在EC部分。
2。再测EC其它条件。EC 172脚 AC IN# 低电平,正常。EC 24脚 LID EC# 是睡眠开关信号,高电平,正常。EC 19脚 EC RST#是EC复位信号,发现它也是跳动的,这就不太正常了。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EC RST#从U19 复位芯片的1脚输出,2脚是芯片供电3V正常,5脚是
FORCE OFF#信号输入,用来控制 EC RST#,这个信号也是跳动的,看来它是源头。人为把1脚EC RST#接高电平,果然不掉电了。 重点检FORCE OFF#。
3。FORCE OFF# 是快速关机信号,它是一些机子缺少供电时能自动掉电的主要触发信号。这台机子之前上电掉电,是CPU没有供电,应该也和这个信号有关。本机此信号来源主要有两条支路,一是SW10开关,这个开关在机子后面,死机时一按它就关机。另一支路是各路供电的PG信号汇集点。先检SW10开关是好的,不过发现R7224 电阻开路,换之故障还是一样,又失望一次。继续测另一支路PG汇集点,之前测过CPU没有供电,心想FORCE OFF#被拉低和CPU供电的PG有关,但当时测CPU供电芯片没有EN信号,所以没有花时间检CPU供电部分。现在重新测MAX8760 6脚SHDN#没有开启的高电平,25脚的CPUPWR GD 是低电平的。可以理解没有供电CPUPWR GD 不可能是高电平的。
CPUPWR GD 信号还有其它四路PG信号(VSUS GD# 1。2V 1。5V PWRGD DDR PWRGD VGAPWRGD),汇集到U7003 门电路,其中CPU PWRGD 输入到2脚,其它四路并联接到1脚。只有1和2脚同时高电平,第5脚才会输出高电平,现在测1,2脚都是低电平。无意把CPU PWR GD和2脚断开,奇怪发现,CPU PWRGD变高电平,再测CPU供电也有了,连MAX8670 的开启信号也变高电平了。原来MAX8670 的PG信号被拉低,会让芯片保护关闭输出,连开启信号都被关掉。现在CPU供电部分没有问题,继续查这四路信号并联之后为什么是低电平,四路是并联
的,分别断开四路信号,只有VSUS PWR GD和DDR PWRGD 正常。先查1。2V 1。5VO PWRGD信号,研究电路MAX8632 产生一路1。2V和一路1。5V,这两路的PG脚,5。6脚是并联一起的,现在测1。2V是正常的,(之前测电感有1。2V,但没有注意还有一个1。5V)
12脚的VTT 没有输出1。5V, 要产生VTT 1。5VO 又要两条件, 13脚VTT1要有供电1。8V,另外14脚REEIN 要有2。5V,现在测13脚有
1。8V,14脚没有2。5V。查得2。5VREF 从U7102稳压管出来的,发现此处有断线,补好后,2。5VREF 出来了,1。5VO也出来,1。2V 1。5VO PWRGD信号 也出来了。其它两路PG出来了,把四路PG联好,开机,呵呵不掉电了。EC RST#也不跳动了,CPU供电也来了。上CPU,一路狂奔到2A 心里高兴啊。
      接屏,没有怎么没有显示啊?键盘大写灯也亮了,难道显卡问题,还是北桥没有做好?心情像掉电一样,掉到极点。打显卡和北桥的电容,两边阻值都正常。要不显卡坏了,要不北桥没有做好。想加焊一下显卡,但想下之前写过BIOS。会不会BIOS有问题?把原来的BIOS重新写回,呵呵,开机显示了。
    但好事多磨,接硬盘找不到硬盘,,接光驱可以认到,现在有两种可能,1是之前换的桥没有做好,另外之前桥的型号是NF 430 A3的,我用A2的桥来代换。现在可好重新搞个A3的桥来换了。
     总结:此机修到这里也算修好了。此机掉电故障关健点应该就是2。5VREF 处的断线引起的,结果给我搞到北桥,又搞烧了南桥。不过收获多多啊。ASUS 掉电的关键信号是:FORCE OFF# ,本机的FORCE OFF#控制EC RST# 使其变低,EC被复位,就自动关机了。FORCE OFF# 信号它不但接有PG信号,还有接好几路掉电保护信号。修掉电最好,搞清那种信号引起掉电,不要盲目加焊,结果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这么早吃什么饭呀?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