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干扰无线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7-31):
各位师傅好!
手上有一块AMD940主板点亮上双核3600+不跑码,上单核SP3200+即正常亮机,运行中偶尔蓝屏,目测供电部分有一电解电容“怀孕”,6.3V 1500UF 经过手术成功更新,所换电容来自于废旧主板拆得。更换后3600+正常亮机装系统试运行半小时无故障,异常3.3V只有3V,其它故障未发现。
重大发现是一但该机运行,无线路由即被严重干扰无法正常使用,联接信号正常,但联接品质即忽高忽低,PING 路由是严重掉包和堵塞,如果关机后路由即可完全正常。
请教各位师傅指导一下该主板应该从哪方面着手维修?导致干扰的原因是什么?感谢!

网友:
一般主板上的线圈电感会产生电磁,怀疑你主板的线圈电感有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主板上的电源故障还是主机电源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检查一下。感谢!

网友:
强磁场的话,应该电源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主板不插网线也会影响无线路由?

网友:
可能还有电容失效,仔细检查。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不插网线,而且是放在哪台机附近就哪台机无线网卡失效。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更换一电源后干扰消失了,新问题又来了,硬盘指示灯常暗亮,读数据时强光,汗死!!!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