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宝丽来i533 不启动

楼主(2010-07-31):
宝丽来i533如果不接闪光板是不是无法启动? 手里这个i533 闪光板和主板是焊接的 被人扯下来后必须飞线连接 现在机器不能启动 不知是不是没连接闪光板的影响 按播放键没有任何反映 指示灯都不亮 主板上各个电压测试点都有电
飞线

网友:
不是的,闪光灯拆下来,一般不会影响开机电路有故障. 特殊机器,也不敢确定,但我没见过拆下闪光灯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