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p210c不定时死机,偶尔还能见到花屏的感觉

楼主(2010-07-31):
  神舟天运p210c不定时死机,第一次拿来时再dos下还能见到花屏的感觉,后面再没见过这个现象。这个本子的cpu和内存都是和台式机一样的。已经都换过,cpu风扇叶换过,系统重做过。但故障现象依旧。后来加焊南桥,cpu座子现象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换了个北桥,测试了大概4个小时,没见问题。但是正以为好了的时候。直接不亮了。开机看运行电流基本正常,过了显卡。测各点电压也基本正常。郁闷中,再找来个北桥换上故障依旧还是不亮。这下坐腊了。有哥们遇到过类似问题吗,现在是不是原始故障真正的出现了,帮忙分析下
    今天专门上来回帖,此故障已解决。希望对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故障最终为cpu座不好,换了就正常了,说来也奇怪,有时候不定时死机,怎么和座子有关系呢(而且我也加焊过的),桥都换了好几个的都不行,虽说修好了但也没明白其中道道,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对了补充下,外接显示器也不亮,与屏无关

网友:
  是集显的吗 都没见你谈显卡

网友:
845GV的集成显卡,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今天专门上来回帖,此故障已解决。希望对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故障最终为cpu座不好,换了就正常了,说来也奇怪,有时候不定时死机,怎么和座子有关系呢,(而且我也加焊过的)桥都换了好几个的都不行,虽说修好了但也没明白其中道道,高手帮忙分析下。  这中间走了好多弯路,把电容全部换了,把所有的芯片全部加焊,因为运行电流正常,感觉都已经过显卡了,所以没怀疑CPU座子。原来拿来时只是死机,现在不亮了,不好交代啊,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才换座子试下,没想到居然好了,现在已经使用半个月都没见问题

网友(2010-09-23):
用的台式机的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