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问题

楼主(2010-07-31):
AGP HD2400PRO 花屏测量显存供电0.5v,于是换掉那个RT9214,但无果,再换一个,一样,帮忙看看哪只脚有问题本人电子基础比较差,电路图不是很会看,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查一脚BOOT脚上的D1和C2  6脚FB的反馈回路中的电阻,测得FB脚应该是FBVDDQ的一半,差不多为0.9v左右
5脚VCC

网友:
还有7#外接的三极管B极必须为低电平

网友:
还有就是可以更改R2,R3电阻的大小来调整电压

网友:
已经更新了测试8脚电压图,再看看

网友:
FB脚电压明显不对,没有电压~~~

网友:
明天仔细测测那脚相关元件

网友:
麻烦再看看,我拆下RT9214 发现焊盘FB脚现在是0.2V

网友:
感谢电路图 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