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eForce6100PM-M2 v:2.0开不了机

楼主(2010-07-31):
精英GeForce6100PM-M2 v:2.0开不了机
用万用表随便哪个表笔在IO倒数第3角点触时,风扇会转,但开不了机,通电后,在IDE槽那手摸会很烫
请指点
开不了机

网友:
开不了机
先查上电触发的基本要素
3VSB, 32.768,
在IO上测量关键信号:如RSMRST,等

网友:
加焊一下IO

网友:
在IDE槽那手摸会很烫先确定烫手地方的元件有没短路,然后再查相关的上电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IDE槽旁边不会是1117吧!!!

网友:
IDE槽旁边那个应该是1117吧 它烫的话 板很难修咯 有可能是南桥炸了

网友:
PCI A14对地阻值打过没有?IDE旁边很热的东西上写的是什么?

网友:
主板小小菜鸟
的帖子
先打主板上各供电的对地值 看有没有短路的 才查不上电的原因
没短路 查待机电压 25M晶振
开关到IO IO 到南桥 南桥再到IO IO到绿线这几条线信号 有没有正常了

网友:
南桥挂了,IDE那超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