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USB 用不了

楼主(2010-07-31):
现象:外接USB的鼠标,开机没进系统之前,鼠标能用。进系统后,鼠标不能用!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DELL

网友:
到PE里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你还是把主板拆下来在量下USB的供电,阻值,还不行那是南桥了

网友:
小板子上 那个保险烧了

网友:
量哈USB的供电,它应该不正常

网友:
先软后硬,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先软在硬软件没问题的话看看供电是否正常在鼠标能用的时候量下电压是多少再不能用的情况下电压是多少不对的话拉供电过去。或者量下对地阻值对不对不对就换南桥。

网友:
USB的供电,它应该不正常